[电源] 还是价格贵!通信用、带隔离的DC/DC转换

楼主(2008-07-08):
需要一个带隔离的,
输入能兼容27V和-48V,
输出12V,2A~3A的
通信用DC/DC转换电源器件/模块。
查到TI的PT4583非常适合我的要求,查一下报价,结果又被吓倒了,直接买电源模块还不用这价格的一半!

网友A:
嫌贵就别买啊,为什么非要用最贵得呢?

TL494不多好,几毛钱...

楼主:
不是专业做电源的

所以想找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案。
TL494(PULSE-WIDTH-MODULATION CONTROL CIRCUITS),只是完成PWM吧,实现起来还比较麻烦。

有没有类似
PT4583(2Vout 30W 18V to 60V Input Isolated DC-DC Converter),价格在100RMB以内的。

网友B:
隔离的的DCDC都是些模块

用TL494得自己做隔离,这些个模块稳定,方便。

楼主:
但是价格也实在有点高

不好接受

网友C:
RE

首先,老调重谈:这个价格只是参考报价,具体价格得跟代理商协商。
其次,有个便宜些的型号: PTB78560C,参考报价是$30。
The PTB78560x is a series of 30–W rated isolated dc/dc converters, designed to operate from a standard 24–V or 48–V telecom central office (CO) supply. Housed in a 1×2 package, each model has a wide-adjust output voltage that can be set to one of the common intermediate bus voltages of 3.3 V, 5 V, or 12 V.

网友C:
忘记链接了

补充PTB78560C在TI网站的链接: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ptb78560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