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掉信息存储区,会影响启动吗

楼主(2008-07-09):
MSP430使用外部晶振,查掉信息存储区(时钟校正信息),会不会影响启动?

网友A:
应该不会

应该不影响。LZ试试告诉我们。。。。

网友B:
不影响起振

这个问题有点含糊。不过晶体的起振和你的校正参数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C:
启动时用的是DCO,然后根据你寄存器的配置切换过来的!

网友D:
不影响

校准参数只影响dco的精度,不影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