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08-07-10):
我的430外部参考电压VREF,我接的是可以输出5V的ADR425,为什么我测的电压是4.4V啊,
ADR425肯定没问题,当我把它的输出脚悬空的时候,测得输出脚就为5V
按说ADR425可以输出10mA的电流应该没问题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接到MSP430F149的VREF脚,就变成4.4V了,请问大家知道为什么么?

网友A:
RE

MSP430F149VREF允许外接的最大REF电压为AVCC,而AVCC通常使用的最大值为3.6V,外接VREF一般为1.5V或者2.5V。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VREF引脚具有箝位功能,将电压限制在4.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