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RF2500跑UART例程时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RF, UART, TE, hz, RS
本人参加利尔达的研讨会得到了这套工具。觉得挺不错的,从TI的网站上下载了MSP430F2274的UART例程来跑,编译后下载到430里运行有问题,430只能返回PC串口发给它的第一个字符,然后就没有反应了。虽然还能进接收中断但是执行完这句,串口也没有数据发出来。下面是程序,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
//   MSP430F22x4 Demo - USCI_A0, 9600 UART Echo ISR, DCO SMCLK
//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Normal mode is LPM0.
//   USCI_A0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1MHz = 1MHz/9600 = ~104.2
//   ACLK = n/a, MCLK = SMCLK = CALxxx_1MHZ = 1MHz
//
//                MSP430F22x4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3.4/UCA0TXD|------------>
//            |                 | 9600 - 8N1
//            |     P3.5/UCA0RXD|<------------
//
//   A. Dannenber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pril 2006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1A
//******************************************************************************
#include  "msp430x22x4.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CALBC1_1MHZ ==0xFF || CALDCO_1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do not load, trap CPU!!
  }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115200
  UCA0BR1 = 0;                              // 1MHz 115200
  UCA0MCTL = UCBRS2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5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楼主:
找到原因了

是机器上用的usbser.sys版本问题,我的系统是XP,而那个驱动是2000的。换上XP的usbser立马没问题了。

网友A:
usbser文件在那?

usbser文件在那?要放在那个目录/

楼主(2008-09-18):
我是从另一台XP机器上拷过来的

放在windows/system32/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