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L494的内部两个末级输出三极管集电极的最高耐压是多少啊

楼主(2008-07-11):
(无正文)

楼主:
就是A点输入80V的电压,那么在开关管关断的时候,B点就会承受80V的电压,那么494内部的三极管的集电极能承受

网友A:
RE

建议外部加入分压电阻,如附件中R10 ,R11。这是一个PWM信号控制,Vcc不要超过41V时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