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局部优化?

楼主(2008-07-13):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让ccs对某个函数不进行优化,而其他函数都优化。

在实际中,发现某个函数3级优化后,结果不好了。数值没能即时刷新

网友A:
RE:

CCS对于优化的最小单位为.c文件。即整个.c文件的优化设定要一样。所以如果要针对某一个function特别优化或是不优化,则将它独立放在一个. c file中。然后在Project Windows中点击右键这个.c file,会看到一个"File specifice option"的选项。就可以个别设定这个function的优化程度了。

楼主:
楼上也是解决办法了。

貌似vc可以函数级优化。

网友B:
没有编译开关?

一般是
#param YouHuaChiCun -
hanshu()
{
}
#param YouHuaChiCun +

上面的都是例子,具体的查下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