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功耗问题

楼主(2008-07-14):
请问用5510a和5509a实现同样一个算法,哪一个功耗更低一些
因为5510有cache,而5509a的核电压更低一些,用功耗评估软件无法给出答案。因为不知道cache会降低多少工作频率

网友A:
re

如果在相同的工作环境下, 如CPU clock, Power supply, 代码一样情况下, VC5510A和VC5509A的功耗基本上差不多200mw左右, vc5509A稍微高一点点.
vc5509A功耗=CVDD*IDDC+DVDD*IDDP=1.6*(0.6*200MHz)+3.3*5.5=210.15mW, IDDC, IDDP见vc5509A数据手册第86页.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ms320vc5509a.pdf
vc5510A功耗=CVDD*IDDC+DVDD*IDDP=1.6*112+3.3*8=205.6mW, IDDC, IDDP见vc5510A数据手册第51页.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ms320vc5510a.pdf

另外, 具体VC5509A和VC5510A在不同情况下的功耗, 可以分别参考下面的文档.
http://focus.ti.com/dsp/docs/dspsupporttechdocsc.tsp?sectionId=3&tabId=409&familyId=325&abstractName=spraa04a

http://focus.ti.com/dsp/docs/dspsupporttechdocsc.tsp?sectionId=3&tabId=409&familyId=325&abstractName=spra972

网友B:
看来功耗的确挺低

上次听了个讲座,据说C2000内核功耗更低。但是被那些ADC之类的外设把功耗拉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