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M642的PCI接口能否直接和PC机的PCI总线连接?

楼主(2008-07-14):
帮人提问:请问DM642的PCI接口能否直接和PC机的PCI总线连接?

网友A:
re

仅仅是实验用途还是可以的;
在产品里面最好不要这样用;
因为PC里面的PCI总线是5V的; 而DM642的PCI接口是3.3v,电平不兼容。

楼主:
谢谢~~

了解了~谢谢!!

那得弄个电平转换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