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搂住

楼主(2008-07-15):
用MSP430f169能否做到精确到1us精确计时。我想用它做一个精确到1us的计时器。

网友A:
使用8M晶振,作为timer的时钟源。精度取决于晶体精度。

使用8M晶振,作为timer的时钟源。精度取决于晶体精度。

网友B:
呵呵,楼主是你自己吧。

楼主请教楼主,楼主不懂所以才像楼主请教。
而楼主也在像别人请教,所以暂时还不能给楼主回答,等他请教的楼主知道了后,楼主就可以再给楼主回答了。

网友C:
呵呵~

若做到1us的精确定时,可以使用外接高精度的1M或者8M的晶振,使用1M时,一个单周期指令执行时间即为1us,8M时可以使用定时器实现,CCR0设为7。

楼主:
哈哈

为何设置是7,而不是8。再说用4095也可以呀,到
时在计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