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 SCIB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我现在用上面的SCIB中断通信,接收和发送中断都能进,且接收正常,但是SCIB的TX引脚无任何数据发出。以同样的方式设置SCIA口就能正常通信。将SCIB口的引脚初始化为IO输出则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RE

按照描述、软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建议要检查一下硬件。首先,检查SCIB的驱动芯片,另外SCIB的TX引脚是不是还和其他设备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