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哪种TI芯片是5V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3-26):
lm358电路的功能

分析P1口对LM358的输出影响,并从理论上分析该电路结构与功能

网友A(2011-09-28):
TI的5V稳压芯片有:TL780可以输出5V,你可以到TI官网(http://www.ti.com.cn/tihome/cn/docs/homepage.tsp )搜索下,会搜到的。

网友B:
TPS71550、TLV70450等都是啊,自己需要什么直接上ti官网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C:
自己需要什么直接上ti官网看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