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7

楼主(2008-07-18):
我是新手,对它的时钟有点不大清楚
请高手指导一下
如果没设定系统的时钟,那默认的是哪个时钟?频率是多少?
DCOCTL里的调制选择MODx的设置会不会把频率搞乱,定时会
有点麻烦吧?

网友A:
建议你把USER GUIDE看一边!

默认DCO=8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