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定时器的时间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08-07-20):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啊

不要算吧?不是说有延时子程序可以调用吗?

网友B:
好好把手册看下吧!

首先你得知道你的定时器的时钟是多少,然后就是记数一个就是一个时钟周期!
430最特别的就是他有三个时钟,ACLK,SMCLK,MCLK,430能做低功耗就是由于他有这样的时钟架构在那

楼主:
现在有点明白了

纯英文的数据手册看完了
比以前明白了好多
谢谢各位的捧场
呵呵

网友C(2015-05-29):
选择时钟频率,然后计数器

网友D:
需要知道你选择的时钟吧,然后看看分频不,然后看看计数器是如何计数的,就算出来了。

网友E:
你要了解定时器的原理自然会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