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UMCTL的设置

楼主(2008-07-22):
设置UMCTL时,是按TI用户手册上给的值(计算误差那个地方)设吗?

网友A:
RE

UxMCTL寄存器的设置不是按照误差设置的,基本原则是使小数部分尽可能要求的分频系数。然后UxMCTL中bit0- bit7中的0和1尽量分散排列,遵循最低位优先的原则,UxMCTL的值可能不是唯一的。

网友B(2013-02-12):
我在x1xx用户指南上看到的计算波特率的公式,其分母中有一项是把m0~m7全部相加在除以8,请问m0~m7是指UMCTL的8个位吗?
您刚才说的“UxMCTL的值可能不是唯一的”,是不是因为它只和每一位相加之和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