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选型请教

楼主(2008-07-23):
   产品设计中需要对信号的放大倍数实时调整,不知道有没有可以编程放大倍数的轨到轨的放大器,要求低功耗,单电源(3v)供电。
   产品设计中需要对LED发光管的电流实时调整,不知道有没有一款可以实时调节输出电流的恒流驱动IC,要求3v供电,电流调节范围10mA-200mA即可。
   深圳
   ocean8030@163.com

网友A:
RE

放大器可以使用PGA11x系列,比如PGA112/113: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pga112.pdf

不知道LZ要驱动几个LED?请参考一下TPS61045看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