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显12864液晶问题

楼主(2008-07-25):
该液晶分左右半屏,在送汉字代码的时候先确定光标,然后送8位列码,
送完以后是在把列的8位送下,还是送下一列的8位。
它还分页,是两个半屏的8行算一页,还是一个半屏单独算页?
光标在分界处像哪移动?
由于数据手册提供的看不大清楚,
请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看下是什么型号的控制器?

看对应控制器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B:
没用过国显的东西,LZ还是问问技术支持、仔细看看MCU的数据手册

网友C:
哈哈哈

我用过FM12864的  在分界处要再次设置 列的位置  然后在另一页光标会自动向下一咧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