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请教。。。。

楼主(2008-07-26):
MSP中的12位的A/D如何才能与外部的10位D/A连接,,或者是I/O口连接,,说点方法。。。谢谢

网友A:
汗!

请多看手册!

网友B:
RE

与外部的10位D/A的连接一般是通过串行接口如I2C或者SPI连接。不知道您使用10位 D/A转换器的接口类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