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7的系统时间

楼主(2008-07-27):
书上有系统时间设置,可是在使用的时候却很少设置涉及系统时间的,而是直接用mclk,smclk,aclk,没涉及分不分频。
请问编程的时候到底要不要设置三个时钟源?

网友A:
当然要的呀,这是基本呀

网友B:
上电默认的是DCO;后面的写控制字选择哈

网友C:
247核心板

特点:
1、MCU: MSP430F1XX系列,16位RISC结构,超低功耗,5种节电模式,12位200kbps的A/D转换器,内置温度传感器,硬件乘法器,串行在系统编程
2、64脚均可兼容,方便做前期开发实验
3、所有IO 口均引出
4、标准化PCB设计,可接任何QFP-64芯片。
5、标准脚位设计,可直执接面包板,方便搭建电路
6、MSP430核心板,可配套MSP430学习板使用,也可以单独实验
7、板载8M和32.758K晶振,最大限度增强时钟信号稳定性
相关链接:http://www.eda121.com/Shop/fkzh/ic/200708/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