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如何位寻址?

楼主(2008-07-28):
msp430单片机如何位寻址?

网友A:
没有位寻址指令!

请仔细看430指令表!
C语言里可以了类试用结构体来表示!
union
{
char abyte;
struct
{
char p0_0:1;
char p0_1:1;
...
}abit;
}P0;

具体看iar头文件!

楼主:
多谢

我知道了

网友B(2011-11-05):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这里   :(冒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样做不还是位寻址嘛?

网友C:
实际还是对字节的操作。

网友D:
最简单直观的就是用下面的代码:
1. 置1变量A中第N(0-7)位
     A |= (1 << N);
2.清除变量B中第M(0-7)位
     B &= ~(1 << M);
但如楼上所说,其实这只是读字节,操作后然后再写回去实现操作位。

网友E:
8楼说得对啊!!

网友F:
好了,明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