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咨询TI工程师没有答复,难道我的问题太简单了?

楼主(2008-07-29):
您好,关于贵公司的新产品f28235和f28335,我们很感兴趣。原先我们使用的是f2812。现在f28235多了DMA控制器,flash和SARAM都扩大了,比较适合我们项目。不知道DMA传输速度最高能达到多少?

另外,读写总线速度是否有所改进?不过,如果dma传输可以的话,这个倒是次要的。

谢谢你的答复。

楼主:
另:

只看到f2833x的DMA资料。
是不是意味着f28235的DMA和f28335的DMA有所不同?

网友A:
F28235和28335比至少了FPU吧

DMA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少了FPU模块

楼主:
不知道28335多出的浮点运算模块对定点运算是否有帮助?

浮点运算模块是否也会进行定点运算,从而加速运算速度?

网友B:
RE

DMA的速度是这样的:不是与McBSP传送时,他的速度是4个时钟周期/字,与McBSP传送时是5个时钟周期/字,1字=32位,与McBSP传送时,1字=16位,也就是说DMA的具体速度与设定的时钟频率有关。

网友B:
很显然,FPU不参与定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