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TI的技术人员,430中的捕获模式中的同步和异步捕获的区别

楼主(2008-07-29):
同步捕获和异步捕获的区别,,,,急急急???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请看USER GUIDE

楼主:
哭,,都是这样説

我,,看了,就是不懂,,,通俗易懂的解释一哈了吗???

网友B:
RE

Timer_A 或Timer_B 中,capture mode 下 同步或异步是指捕捉信号与定时器时钟同步或异步。建议使用时设为Synchronous capture,这样可以避免发生时序紊乱的情况。

楼主:
谢谢了

希望説仔细点,,,区别。

网友C:
学247

电子技术交流 , 共同将电子技术推进一个新的台阶!
                   零度丨飘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