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147代码被自动擦除问题

楼主(2008-07-30):
代码中没有对FLASH的写、擦操作,但有部分430在运行过程中,代码完全被擦除掉了,430没有坏,重新烧录后,又能正常运行。
请高手给指点一二,先谢过。

网友A:
1XXX系列复位不好,会造成死机或者死锁现象!

你要分析你的环境,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B:
电源?

LZ重点查一下是否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C:
bod

内部没有BOD电路,上电时电压没达到FLASH的最低工作电压时就开始运行程序,会造成FLASH的紊乱,甚至擦除。
一般较老的单片机内部都没BOD电路。
这种单片机都要在RESET引脚上加上带有上电电压检测的芯片才行

楼主:
感谢3位

目前已经确定电源不稳定,在上电瞬间,电源脚上有幅值不一的高速脉冲,同时外部复位IC也产生不稳定的复位信号,再次感谢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