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TI也有如此失误

楼主(2008-07-31):
在spru514c.pdf里有一些内联函数如__byte ,__and等,但是TI提供的rts2800.lib里根本就没有这些函数,ccs3.3里也没有。

网友A:
是人都会有失误的,

不奇怪。。

楼主:
不会吧

这么大公司哎,
是不是还没公开这个库?

网友B:
~~

Intrinsics function 是属于编译器的内部功能,是由编译器直接提供的。在rts.lib里面没有源代码。
不过,可以使用-ss来编译。这样的话,就可以查看Intrinsics function 的运行。可以在.asm文件里查看汇编代码。

楼主:
感谢楼上答复。

但是事实上无论用什么版本编译,都找不到_byte等定义。
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版本会有这些内联函数?

另外,我发现TI资料更新较快,软件包更新较慢。如spraau8-march 2008 里提到的dsp28xxx_sectioncopy_nonbios.asm 等文件,最新的v120 c/c++ header files里也没有。

网友C:
去死

同一个文件的同一页的最上面一段,人家TI都说了是编译器内嵌函数可以直接用,他妈看不懂英文就不要说话,好好看看再放屁。在122页
The C28x compiler recognizes a number of intrinsic operators. Intrinsics allow you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certain assembly statement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cumbersome or inexpressible in C/C++. Intrinsics
are used like functions; you can use C/C++ variables with these intrinsics, just as you would with any
normal function.
The intrinsics are specified with a leading underscore, and are accessed by calling them as you do a
function. For example:
long lvar;
int ivar;
unsigned int uivar;
lvar = __mpyxu(ivar, uivar);
The intrinsics listed in Table 7-6 are included. They correspond to the indicated TMS320C28x assembly
language instruction(s). See the TMS320C28x CPU and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Gu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D:
唉,编译器自带的,不用找也不用定义的...

楼主:
xwj,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我才疑惑的。

麻烦你们仔细看看ti的几个版本的资料有啥不同,大概你们平时都不用吧,或者说你们只用很老的内嵌函数吧,新的资料里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嵌函数,但是ccs版本里没有
如果哪个编译器提供,请告诉我。

楼主:
是c版本的资料,哪个编译器能提供里面的所有内嵌函数?

网友E:
ti的东西经常狗屁不通

不奇怪

网友F:
鄙视屎拉不出怪洞不好,程编不出怪CCS不好的人

你用这个办法编,编不出来我跳楼,编的出来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我承认我说话过分,但是凭本事吃饭,如果你错了你就要服骂,老老实实听着,懂吗

你所说的编不出来的都是函数里有*的,也就是指针,知道什么是指针么??英文叫POINTER,查字典麻烦。

由于是指针,所以要用指针函数。。。。
记得BYTE前面有二个_,否则系统不认。。看英文说明你就知道了。

你把这句话复制进你的程序就直接可以用,

int b;
int *array;
__byte(array,5) = 10;
b = __byte(array,20);

它会出警告,不过哥哥我懒得改,
警告是这样的
"Example_281xGpioToggle.c", line 55: warning: variable "array" is used before its value is set
"Example_281xGpioToggle.c", line 53: warning: variable "b" was set but never used

当然你也可以到CCS里面找到说明,CCS Help->Code Generation Tools -> optimizing the C/C++ compiler ->Run-Time environment ->Accessing assembly language ->using intrinsics to access assembly

好了,服骂吧,有本事再顶回来!!你可以不要跳楼喔。。。。。

网友G:
高手也!!

高手也!!

楼主:
很好,我想请问你你是怎么编译的?

楼主:
难道你的ccs和我的不同????

网友F:
TI有牛人

虽然我的CCS3.3是最新的,但是这份资料是07年出的,和版本的关系不大,应该是你在BUILD OPTION中的设置出现问题。

另外顺便说一下,你手上的资料spru514c.pdf中的c代表第三版,一般的错误会在a版中出现,在b版中已经没什么错误了,TI一旦发现错误就会出c版能在c版中找到错误的都不是我们这种层次的,而且这个c版已经1年没更新了。TI的28335的datasheet你去看可以发现他a版是2月出的b版是8月出的,说明上面有很多bug。ti很少资料会是d版除非是实时资料才会到g版。

能编写资料的都是美国那边的BOSS,这么大的BUG是不会出现的。

楼主:
据我所知,ccs3.3下是b版。

b版下是没有__byte的

网友H:
高手啊

高手啊!!!高手加我

网友I:
这些人.

被骂都觉得很爽,就不会自己好好钻研.
问人家一个问题只能解决一个问题.自己解决一个问题以后能解决一大堆问题,因为你解决问题的过程能让你学到很多:如何发现问题/查找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J(2008-09-01):
学习了

学习了,看来高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