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8 的SCI B寄存器无法修改

楼主(2008-08-01):
在CCS3.1环境,无论如何都改写不了2808的SCIB寄存器,无论写什么,读出来都是0。即使是用Watch也修改不了。修改SCIA的就没有任何问题。
已经换过电路板、仿真器和电脑,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使用EALLOW;和 EDIS;指令没有?

先配置SCIB的GPIO相关寄存器,一定要成对使用EALLOW;和 EDIS;指令

网友B:
RE

               如果正确使用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发生这种情况大概是由于下面几种原因:
1、在程序没有初始化DSP之前改寄存器,也就是说在程序还没有运行 InitSysCtrl();InitSciGpio();   InitPieCtrl();这些初始化程序之前修改。
2、在程序的CMD文件中错误的定位了SCIB寄存器的位置。
建议参考例程修改一下

网友C:
注意,打开SCIB的电源位

注意,打开SCIB的电源位,2407有,2808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