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_NOP()是多长时间

楼主(2008-08-01):
对于8mhz的mclk,它的_NOP()是多少?
51很简单,1us(12mhz),一个震荡周期是12个晶振周期;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一个指令周期,1/8微秒

这句话有错误:
“51很简单,1us(12mhz),一个震荡周期是12个晶振周期;”
不是“一个震荡周期”,而是“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B:
晶振周期

你不分频的话
直接就是它的晶振周期

楼主:
谢谢指导

我找了好多书,可是就是没看到,
谢谢回答,其实我原本是想写一个机器周期的
结果我也不知道怎么写成震荡周期的
呵呵

网友C:
re

_NOP()是单周期指令,MCLK为8MHz,执行该指令需要的时间为0.125us。

网友D:
电子技术交流 , 共同将电子技术推进一个新的台阶!
                   零度丨飘逸

网友E(2015-06-16):
msp430里一个_NOP()应该是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F:
这个是跟单片机的主频频率相关系的。

网友G:
这个就是一条指令的周期的吧。

网友H:
_NOP()是单周期指令,MCLK为8MHz,执行该指令需要的时间为0.125us。

同意

网友I:
这个应该时占用一条指令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