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工程师。JUMP也是一个时钟周期??不大敢相信

楼主(2008-08-06):
430所有的汇编指令都只是一个时钟周期,包括JUMP 快,,所有的指令,,谢谢。。给个确定的答案,虽然手册上说了,,但是????????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

跳转两个指令周期,

RAM--->寄存器(直接寻址)     2指令字, 3指令周期

寄存器--->RAM(直接寻址)     2指令字, 4指令周期

可以说,执行效率相当低.

网友B:
RE

MSP430指令执行时间有的是单周期,有的甚至需要5-6个时钟周期(M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