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超低功耗下的供电电路和复位电路

楼主(2008-08-11):
430在深睡的时候功耗很低,在超低功耗应用场合如何设计430的供电电路和复位电路?因为供电LDO和reset芯片的功耗可能都比430要大了。
是不是一般都不使用ldo和reset芯片,而是直接接电池电源,RC复位电路??
初次涉及工业场合超低功耗设计,请各位高手多指点!

网友A:
430在不操作FLASH时工作电压1.8-3.6

1XXX早期内部无BOR的最好在外部加UP,SP,max,ti都有几UA的UP,推荐2XXX

网友A:
TI有低Iq LDO

79733,71533我都用过,价格就4块左右

楼主:
谢谢

谢谢,again_gyf, 感觉71533很合适我的需要。
因为输入为两块锂电串联,所以必须加上一个电压转换。
另外,复位电路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A:
一般电池供电RC即可

因为电源很稳定,建议你用2XXX,最新的5XXX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