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812专家关于3D8000H-3e8000h不能擦除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刚开始用2812,遇到一个怪问题,就是在对FLASH编程时,在擦除FLASH操作时,3E8000H-结束的地方可以正常的擦除为FFFFH,3D8000-3E8000H的空间内的内容却一直是0000H.

我用的是烧写插件,API已经升级到2_10,请问用过的大侠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RE:

2812 的FLASH扇区分成10份,用户3D8000-3E8000没有写成0XFFFF就是扇区JIHGF没有写成0XFFFF

在保证电压输入稳定,擦写程序,也就是FlashAPIInterface2812V2_10.out文件没有更改的情况下,在JTAG中保证要擦写的扇区前面有勾,在SCI232的模式下保证Eraseàoptions1 =03FF,以及擦写程序正确。

另外写入程序看看FLASH是否能够正常写入,能够正常写入说明DSP没有问题,是擦写文件出现问题,换一个。

也可以在CMD中编写程序,确定程序写入后没有用到的位全部置成0XFFFF。

FLASHE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004000, fill =0xFFFF /* on-chip 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