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6713DSP问题

楼主(2008-08-18):
我现在用6713做一个项目,板卡做好后发现,6713的boot不对,每次复位后自动copy到DSP内部的1K代码和真是的代码对不上.检查原理图和PCB版图后确认没有问题.那位大侠帮忙分析哈

网友A:
RE

首先你可以在bootload完之后,比对Flash上的数据和DSP RAM的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表示硬件部份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硬件没问题,那问题就是出在你软件的编译设定。很大可能是Compiler的Linker Command File没写对。也可能是HEX utility的Command File没写好。你可以参考C6713DSK用的command files,它一般可以在下面的位置找到。
C:CCStudio_v3.1inutilitiesflashburnc6000dsk6713BlinkDSK6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