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CDCE913

楼主(2008-08-20):
CD, ce, dc, USB, TI
问题时这样的,我要用TI的这款频率合成器生成两个同步的频率:1.5MHZ和9MHZ,我该怎么对该器件进行编程呢?如果用TI的TI-clockpro对该器件进行编程,那该怎么将CDCE913与PC机连接起来?有没有专门的读写器什么的?如果没有是不是就要自己设计USB电路,通过USB让频率合成器与PC机连接起来?如果用USB连接的话,那USB的传输协议要由谁来控制呢?请高人指点,这块芯片到底该怎么用!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么有人回答

怎么没有人回答,是大家都没有用过,还是不屑于回答,怕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
恳请哪位好心的大侠指点一下,这里急用阿,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这个说起来就多了

LZ还是自己参考一下用户指南吧

网友B:
用带I2C接口的设备写入就可以

正巧,这两天我也在用这个芯片。
CDCE913有I2C接口可以把你算出来的那些N,Q,P,R等参数写进去。
我现在是用一个51单片机IO口模拟I2C写的,功能都没问题,就是输出的频率总是跟自己手算的差一半,还没弄清楚哪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