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GPIO能否直接驱动普通的光耦器件

楼主(2008-08-23):
请问各位tms320f2812的GPIO能否直接驱动普通的光耦器件,多谢

网友A:
可以

可以

网友B:
RE

那种普通的光耦器件呢?

先说2812的驱动能力,2812供给电压为3.3V,供给电流最大4ma,超过就无法驱动。

光耦有很多种,在DATASHEET都会要求最小输入电压,这个电压超过3.3V就不行了,一般光耦3.3V可以驱动了。具体要查找这个光耦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