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能不能直接驱动液晶模块呢??

楼主(2008-08-25):
2812能不能直接驱动液晶模块呢??

楼主:
我自己回答

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但是为什么加电阻就可以呢?、

网友A:
re

先说2812的驱动能力,2812供给电压为3.3V,供给电流最大4ma,超过就无法驱动。

所以要根据液晶模块的芯片决定,例如RA8803这块液晶芯片,他可以用5V驱动也可以用3.3V驱动,但是要跳线,选择5V驱动时,液晶默认高电平为4V,这时候3.3V就没法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