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24位ADC,为何抖动极大?救命!

楼主(2008-08-30):
下图是TI的24位ADC ADS1234的输入电路,现在遇到很头痛的问题是转换得到的数值抖动极大,只有在直接短路AIN3+和AIN3-才能使它得到稳写的0,只要AIN3+和AIN3-之间有100欧以上的电阻,ADC输出数值就会有比较大的抖动,结果是24位的ADC,实际还达不到12位,同样的输入电路,还比不上以前用的16位ADC,试过将AIN3+和AIN3-直接通过1K欧电阻接到模拟地、或图上的Vcm都不能使输出稳定为零左右,这是为什么?救命啊!

网友A:
RE

不稳定的原因可能有GND电位并非是0,另一种情况两输入端并联一低值电容降低了输入阻抗造成内部运放不稳定。
前者接入电阻后造成两引脚之间形成压差,如果GND存在干扰,电平也不断变化造成两引脚间的压差也变化,导致输出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