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内部上拉与中断问题

楼主(2008-09-01):
MSP430的内部上拉使能后,能不能又把上拉后的IO置位输入,然后根据外部电平的下降来产生中断。
就是说使能内部上拉后,省掉外部上拉电阻,然后作为输入用,那个内部上拉行不行啊?
小弟初学,非常感谢大家都来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内部上拉就是用来做输入省掉外部的呀!

仔细看下IO结构图会很明白!

楼主:
谢谢

谢谢!
我还以为资料上说的PXOUT用来选择上拉还是下拉,只能把上拉用作输出用。
而且那个结构图是经过PXIN和PXOUT选择分开的。
上拉能作为输入太好啦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