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如何设置IO口上拉还是下拉?

楼主(2008-09-16):
msp430如何设置IO口上拉还是下拉?

网友A:
设置RxREN寄存器

F2xx才有。1xx没有的;4xx除了47x也都没有

楼主:
msp430f2012

  P1REN =0;
  P1口是上拉还是下拉呢?

网友B:
MSP430x2xx

2xx产品可以使上拉使能,需配置PxREN

网友C:
Re:msp430IO口设置

1)  对于部分MSP430如1xx和4xx的产品无法初始化上拉电阻;
2)  2xx产品可以使用上拉使能,需配置PxREN。具体参看:
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 http://focus.ti.com/lit/ug/slau144e/slau144e.pdf

3)对于5xx的产品PxDIRx PxRENx PxOUTx组合可以配置为上拉或者下拉,具体参看:MSP430x5xx Family User’s Guide:  http://focus.ti.com/lit/ug/slau208/slau208.pdf

更多详情,敬请访问TI中文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