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外部SRAM的接法。

楼主(2008-09-23):
是不是只能用DIGITAL I/O作为DATA/ADDR连SRAM?

网友A:
如果你是存储数据用,可以使用IO模拟

如果想当RAM用,建议还是选RAM大一些的型号。

楼主:
已经选了最大的了,5xx系列的。

不过还是不够,hehe

网友B:
5xx现在有卖吗?

网友C:
我都是用IO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