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eZ430-RF2500的高手帮个忙,多谢!!

楼主(2008-10-02):
第一次用msp430,手上有eZ430-RF2500,想知道怎么做才能让pc机上的串口调试助手显示eZ430-RF2500发出的串口数据,因为eZ430-RF2500是通过usb跟pc相连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做,高手帮个忙,非常感谢!!

网友A:
附带的安装光盘里有USB-UART的驱动

装上之后,设备管理器里就会出现一个USB虚拟的串口了。记下COM号,把串口调试助手设为那个号就可以用了

网友B(2017-03-21):
有没有组网成功啊,求帮助

网友C:
这个没用过的,给顶下的

网友D(2020-07-18):
我也遇到问题 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