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TLV5616问题

楼主(2008-10-05):
小制作,今天测试D/A(TLV5616)转换部分,出现问题,症状:输出总是0v,电源及参考同是5v。百思不解。基本确认:器件未坏;单片机运行正常。(怀疑程序,却找不出错误。)

附上;电路图,编的检测D/A程序(怀疑有错)。
ORG  00H
AJMP MAIN

FS BIT P3.4
VOL1 EQU 60H
VOL2 EQU 61H

MAIN:
        MOV SCON,#00H  ;SET SERIAL MODE 0

        MOV VOL2,#00001111B
        MOV VOL1,#0FFH
OUTV:    SETB FS
    ACALL DELAY       ;方便检测FS
    CLR FS
    CLR TI
    NOP
    NOP
    MOV SBUF,VOL2
    JNB TI,$

    CLR TI
    NOP
    NOP
    MOV SBUF,VOL1
    JNB TI,$
    ACALL DELAY       ;方便检测FS

    SETB FS

        ;OUTPUT THE DIGITAL VOLTAGE
    AJMP OUTV
DELAY:
        PUSH 06H
    PUSH 07H
    MOV R5,#100
D10M2:  MOV R6,#200
D10M1:    MOV R7,#200
        DJNZ R7,$
        DJNZ R6,D10M1
        DJNZ R5,D10M2
        POP 07H
        POP 06H
        RET

END

楼主:
感激不尽

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楼主:
确认我的程序有问题

使用了datasheet例子原程序,确认电路没问题,可是我程序的问题在哪里呢?
求助前辈!!紧急!!

网友A:
是SPI的么?

可以用IO模拟SPI的时序,好用。

楼主:
找到错误了,多谢前辈费心

居然是12位有效数据写错,导致D/A无法识别
MOV VOL2,#00001111B
MOV VOL1,#0FFH
数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