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标是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06):
有此标志的器件有什么特别的吗?

网友A:
在哪里看到的?

这个是什么?没见过呀,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网友B:
hehaxi

tm trade mark ,do you understand?

楼主:
我就是不明白有这个标志的器件和没有这个标志的有什么区

我是在做音频电路时在器件手册上见到的,运放、DAC等器件上有,比如BB(BURR-BROWN)的运放有的上有这标,有的则没有。

所以才问它到底代表什么?

网友C:
这是TI芯片上的吗

从来没见过呢。

网友A:
哪个型号的啊

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