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M355是否可以直接驱动5寸液晶屏?

楼主(2008-10-20):
要不要另接驱动IC?能否推荐或举例用哪些屏?

网友A:
Re: 你的液晶屏上有哪些接口?

能否直接驱动,还要你用的液晶屏的接口

网友A:
补充一点

楼主哪里去了?呵呵

正好碰到有客户的设计类似,补充一点。

楼主可以参看Logic的设计(http://www.logicpd.com/products/displaykits ),分别用于驱动3.6和6.4英寸的LCD屏,这种设计中,有必要另接一款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