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s2800_fpu32.lib在哪里呢?

楼主(2008-10-23):
我用的F28335,这种芯片支持硬件浮点,可是需要连接浮点库文件rts2800_fpu32.lib,可就是这个文件在ccs3.3里怎么也找不到,难不成要另外下载?

网友A:
Re:需要升级

只要您到CCS中进行升级最新的Code Generation Tool 就可以,升级完成后,就会有rts2800_fpu32_eh.lib和rts2800_fpu32.lib二个文件了。

网友B(2013-11-01):
我最近也遇到这问题。请问如何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