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片介绍]UCD9081具备非易失故障日志功能

楼主(2008-10-28):
日前,德州仪器 (TI) 宣布推出一款具备非易失故障日志功能的新型八通道定序器与监控器,UCD9081,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公司本已非常广泛的电源管理监控器与定序器产品阵营。该器件支持最新型微处理器、ASIC 与 DSP,可显著提高系统可靠性并简化具有多负载点的板上电源定序。该定序器工作电源电压为 3.3V,不需要外部存储器或时钟,因而有助于大幅减少诸如电信交换机、服务器、工业、网络以及检试设备等各种设备的板级空间。

  UCD9081 使设计人员能持续监控电源系统的健康状态,并管理当前系统设计中数量不断增加的电源轨。该器件的非易失故障日志功能可将任何系统故障存储到闪存中,随后可对电源故障做进一步的诊断。UCD9081 可独立监控八个电压轨,分辨率高达 3.5mV。可编程欠压或过压阈值有助于保护设备在较高负载情况下免受损坏。此外,灵活的电源轨启动与关闭定序以及故障响应选项,可进一步加强系统及负载的保护功能。UCD9081 还提供多达四个额外的通用输出,用于支持电源状态良好指示或重置信号等其他板级功能。

   TI 方便易用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使设计人员能通过 I2C 接口配置 UCD9081。该工具可以免费下载,其不仅能显著简化开发进程,而且还能加速产品上市进程,使设计人员仅在几分钟内即方便地配置所有设备参数。可配置的器件特性包括欠压与过压阈限、各个轨的可选故障响应、供电电压定序以及监控条件等。

网友A: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   顶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 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   顶顶顶顶 顶  顶顶 顶顶 顶顶顶顶
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