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麦克风芯片

楼主(2008-10-29):
TI有可以用于麦克风前置的放大器吗?

网友A:
Re:

麦克风前置放大器,TI仅设计推广了6款,包括: INA103/INA136/INA166/INA217/PGA2500/TLV1012。

网友B:
TLV1012 比较适合手持类应用

网友C:
看你的应用场合了!

用在什么地方,需要自动增益控制吗?供电电压范围是多少?输出范围?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的?
TI的那几款都是双电源供电的,INA103/INA136/INA166/INA217是±4.5V to ±18V的。PGA2500是±5V带串行控制的,能用数字控制输出音量。
如果你用单电源个人建议你用MAXIM的MAX9814。

网友A:
Re:

楼主好久没有出没了吧。。。

楼主:
?样片不能申请!

刚才去申请样片,有库存,但是不能申请。

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