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项目要用超低功耗单片机,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08-11-02):
(无正文)

楼主:
这版面没人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A:
CR3220的电池,MSP430做的温度计可用10年(理论值)

网友B:
Re:msp430

sssbang, 建议你使用msp430 :)

正像3楼说的,msp430全线产品都是超低功耗!

msp430按LCD段分为非LCD和LCD.

非LCD包括了:
MSP430x1xx – 基于闪存/ROM 的 MCU 提供 1.8V 至 3.6V 工作电压、高达 60kB、8MIPS 和各种外设。比如像MSP430F1121A

MSP430F2xx - 基于闪存系列,功耗更低,1.8V 至 3.6V 的工作电压下性能高达 16MIPS。其它增强性能包括 ±1% 片上极低功耗振荡器、内部上拉/下拉电阻和低引脚数选择。 例如:MSP430F1121A

MSP430x5xx - 新款基于闪存的产品系列,具有最低功耗,在操作电压 1.8 到 3.6V 范围内性能达 25MIPS,启动时为 12MIPS。特性包括一个用于优化功耗的创新电源管理模块、一个内部控制的电压稳压器,以及超出先前器件两倍的存储能力。比如:MSP430F5418

LCD包括了:

MSP430x3xx - 较旧的 ROM/OTP 器件系列,工作电压为 2.5V-5.5V、高达 32kB 和 4MIPS。

MSP430x4xx - 基于闪存/ROM 的器件,工作电压为 1.8V-3.6V,高达 120kB/闪存/ROM 8MIPS,使用 FLL + SVS,同时包含集成的 LCD 控制器。低功耗测量和医疗应用的理想选择。 比如:MSP430F412

网友C:
MSP430在国内的主流产品是哪几款?

最近想在一个项目中用MSP430,需要它的12位ADC
其它没有要求,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D:
13x、14x都适合你

网友E:
5xx好像也可以用

网友F(2012-06-14):
建议使用MSP430系列,采用电池供电足矣。平时将不用的电路通过I/O端口控制三极管或场效应管设置为关机,只有使用时才打开使用,控制电路建议使用MOS管,不要使用三极管,因为你考虑低功耗,MOS管的功率比三极管更低,且速度更快,频率相应更好,一点经验,呵呵,谢谢

网友G:
高手过招啊,建议还是MSP430的吧,服务很到位的啊

网友H:
msp430 和STM32L15X 相比呢? 性价比哪个好?是不是MSP430贵?

网友I:
倒是知道C8051F9xx系列单片机电源电压大于0.9V就行,它内部集成了电压磊,10位300k的AD, 可编程计数器,比较器,内部还集成了精度2%的25M晶振,个人认为很强大了,

网友J:
建议用430 的啊,外围耗电做好了,是非常省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