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245A在5v3.3v混合系统中的问题

楼主(2008-11-07):
74LV245A在5v3.3v混合系统中用作电平变换。上电后3.3v电源被拉高到5v,使系统无法正常工作,换为飞利浦的,没有问题。

74LV245A是否能兼容5v输入?

楼主:
没人理我么

怎么回事???!!!

网友A:
说得详细点

说得详细点
LV245还是LVC245?
是输入5V,输出3.3V?

楼主:
芯片上打得是LC245A

5v 输入啊,看了一下datasheet应该可以兼容

网友B:
Re:SN74LVC245A

根据marking可以查到这颗型号应该是74LVC245A,它的Vcc范围是2V-3.6V,不支持5V输入。
楼主,请注意74LV245A和74LVC245A的区别。
http://focus.ti.com.cn/cn/lit/ds/symlink/sn74lv245a.pdf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sn74lvc245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