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中断为什么进不去

楼主(2008-11-09):
硬件检查过没问题,可是软件是以前用过的也没问题
能不能请高手指导下哪边出错了!!
我的编程如下:
   P1IFG=0;
   P1DIR=0;
   P1SEL=0;
   P1IE=0X7e;
   P1IES=0X7e;
中断如下: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_B_ISR(void)
{  delay_ms(50);
    if(P1IFG&BIT1)
         { P1IFG&=~(BIT1);
           P2OUT&=~BIT2;
           delay_ms(1);
         }

      if(P1IFG&BIT2)
         { P1IFG&=~(BIT2);
           P2OUT&=~BIT3;delay_ms(1);
         }
    if(P1IFG&BIT3)
           {    P1IFG&=~(BIT3);
                 P2OUT&=~BIT4;delay_ms(1);

           }
     if(P1IFG&BIT4)
           {    P1IFG&=~(BIT4);
                P2OUT&=~BIT5;
           }
    if(P1IFG&BIT5)
           {    P1IFG&=~(BIT5);
                P2OUT&=~BIT6;
           }
}

网友A:
请您告知您使用的芯片型号

请问您是对哪个芯片进行编程的?

网友B(2010-01-14):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碰到那问题,用的是470R1B1M

网友:
没遇到过,
帮顶。

网友C:
确实比较怪,没碰到过,祝LZ好运

网友D:
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