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8 flash写次数

楼主(2008-11-13):
数据手册tms320f2808 的 flash擦写次数1000次,为什么这么少,一般单片机FLASH 达10000次甚至更高。

网友A:
Re:TMS320F2808

楼主莫急,这就帮你去查

网友A:
Re:TMS320F2808

的确,2808的FLASH最少可以烧写100次,一般可以烧写1000次。

因为DSP和单片机不一样,单片机的调试是需要不停地烧写flash,而DSP一般是在RAM中进行调试,调试全部成功才把程序烧写进入FLASH。所以哪怕100次的烧写次数也是足够使用,因为一般产品不可能需要升级100次。

而单片机那种最大的损耗调试烧写,在DSP中用RAM代替。

楼主:
ram仿真

谢谢TI_CPIC,请问TMS320F2808仿真时是否是与IO18/IO29/IO34的状态是无关的,主要是CMD相关,在RAM运行?只有脱机运行才与IO18/IO29/IO34的状态和CMD有关?

楼主:
为什么我发表帖子都是显示3次??

网友B:
我来回答

也有关的。你在仿真状态下,用FLASH启动和SARAM启动,看一下,会发现CCS的指针指在不同的地址。

但是无论什么状态都可以正常仿真,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无关,所以你的话基本正确。

网友C(2011-08-15):
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D:
学会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