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tlc27L2做不了电压跟随器?

楼主(2008-11-13):
如题,输出接单片机的ADREF之后电压就会降下来,用358却没有问题。

网友A:
嗯,帮你查查

楼主别急,我尽快帮你查一下

网友B:
很奇怪

用过TLC27L2,没出现过LZ的情况,能吧电路图贴一下码?

楼主:
电路图就是这个

没接AREF时我调到4.096,接上后就变成三点多伏了。

楼主:
那个稳压芯片是7805,画错了

TL431上面的电阴是1K。

网友A:
RE:TLC27L2

楼主,这是你的设计上的问题。

你需要参考MCU Ref引脚,来设计你的REF电压,或者是换一个REF2940试试。

楼主:
不知道楼上什么意思?

你需要参考MCU Ref引脚?我的MCU是有REF引脚的,这个电路为什么LM358就可以呢?是不是TLC27L2像NE5532一样串个电阻才能当跟随器用啊?

网友C:
。。。

估计是叫你参考设计例图进行设计,使用正规的参考电压供给芯片

网友A:
Re:没接AREF时我调到4.096,接上后就变成三点多伏了

这是因为输入MCU的电流过高,所以电压才会下降。

如果是我的话,直接换REF的芯片,这样会快一点。

网友D:
电源的问题吧

印象中tlc27L2的最高工作电压是8V,你接12V不发热吗?

网友E:
查查是不是超出共模电压范围了?

查查是不是超出共模电压范围了?

网友F:
工作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G(2012-01-14):
参考电压要用参考电压芯片,准确度好。

网友H:
应该是共模电压的问题

网友I(2012-08-08):
醋贴,跟着进来学习一下。细细品,受益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