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I 6416开发板的扩展子板接口的扩展问题?

楼主(2008-11-14):
我这有个TI的6416的开发板,它上面提供了几个扩展子板的接口,其中一个就是EMIF的扩展接口,把EMIF的信号都引了出来。

DSP的EMIF接口的信号是通过16245接到扩展接口的,其中EMIF的D0-D31因为是双向数据总线,所以16245的/OE和DIR是通过一个CPLD来控制的。我看了一下CPLD的VHDL代码,知道用扩展出来的信号扩展SRAM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扩展SDRAM可不可以?

主要疑虑是:16245的/OE和DIR是通过EMIF的/RAS,/RCS,/WE,/CEx来控制的,在扩展SRAM时,根据SRAM的时序图,进行读写SRAM器件/RAS,/RCS,/WE,/CEx都还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扩展SDRAM时,根据SDRAM的时序图,在进行突发读写的时候,在数据总线上数据有效的时候,/RAS,/RCS,/WE,/CEx已经是非有效状态了.

不知道开发板上扩展出来的EMIF信号能不能用来接SDRAM,并对其正确读写操作.

谢谢!

网友A:
Re:6416开发板

DSK板上面的expansion bus主要是用来扩展用户需要额外增加的功能,但不是指Memory的扩展。通常是指如Data Converter等的I/O装置。所以据我理解应该是不能拿来扩展SDRAM。况且SDRAM最好紧接在DSP EMIF旁,把它放在扩展板上,SDRAM的timing信号可能会恶化。如欲得到更明确的答案,可以写email给support@spectrumdigital.com详问。因为这个DSK版是这家TI的第三方公司设计制造的,问他们可以得到更确切的答案。
http://c6000.spectrumdigital.com/dsk6416/

网友B:
没用过

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