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让2500在数据包被crc ok后才通过GDO0唤醒msp430

楼主(2008-11-18):
  请问想让2500在数据包被crc ok后才通过GDO0唤醒msp430该怎么样配置寄存器??以做如下配置,但是还是唤醒不了msp430.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IOCFG0, 0x07);向IOCFG0写入06,配置GDO0
TI_CC_SPIWriteReg(TI_CCxxx0_PKTCTRL0, 0x45);  // Packet automation control.
谢谢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共享一下经验

怎么没有人,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A:
仔细看手册吧!

偶做过可以的,你把GDO0、GDO1配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4-22):
Re:

可利用P1或者P2 port外部中断的方式唤醒MSP430。